楼主(2012-02-07):
请教老师们,如何用FX2N设计温控系统??要求在自动控制时候,既有制热又有制冷。
我知道在PID指令中有制热的功能,但如何加入制冷呢?难不成再加入一个PID去控制制冷,
请老师们给个思路。谢谢了!!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A:
个人认为不用两个PID回路,只要有低温、高温输出两点就可以
  • 下载积分:+1(03281251)

楼主:
    因为控制精度在2度左右,请问两个输出点能做到吗??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B:
    这样的系统,其实可以用岛电的SR温控表,首先用启动压缩机创造一个低温,然后用温控表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加热管,既可以实现地问道高温的控制,当然要选好压机和电加热管的功率

网友C:
    这个要求不高,拿个AD+温度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D:
    拿个AD+温度传感器就可以了
    wananjushi

网友E:
    引用楼主skylove180于2012-02-07 21:44发表的 请教老师们如何用FX2N设计温控系统?? :
    请教老师们,如何用FX2N设计温控系统??要求在自动控制时候,既有制热又有制冷。
    我知道在PID指令中有制热的功能,但如何加入制冷呢?难不成再加入一个PID去控制制冷,
    请老师们给个思路。谢谢了!!

    详读PID控制指令解释。正作用和反作用的用法。只需改一个参数就可以正、反控制交换。

网友F:
    用4AD-TC模块,PID里有正负动作。正动作:反馈值越大,输出值越大。(用于制冷)  负动作:反馈值越大,输出值越小。(用于加温)
    写程序时,参照PID控制参数表中,bit0=0,就是正动作。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G:
    能控制到2度,就是正负1度,估计FX2N达不到这样的精度,因为控制精度有关采样周期,P I D 的取值。Q系列的精度好像是2度。

    QQ:84818626

网友H:
    啊有高手提供类似的程序参考一下呀。好像没有感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