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FC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2-02-07):
为什么在S0初始状态加了一个ANI T0,但T0时间到了还是不能断开,为什么????
还有,比如在S20这一步里打开Y14(接流接触器),,,,当转到S21我还需要Y14(接流接触器)继续接通.这怎么办???(S20跳到S21时不断开Y14的输出)

网友A:
加一个自锁[SETY14]就可以,想断开用[RSTY14]
热心助人:在S21里加SET Y14 ,然后在S22里加断开RST Y14就可以了吗?,这样能保持S21到S22的过程都不会断开是不是?

楼主:
在S21里加SET Y14 ,然后在S22里加断开RST Y14就可以了吗?,这样能保持S21到S22的过程都不会断开是不是?

网友B:
是的SFC 指令中SET 指令 置位的元件不会随着状态的转移变化; 但要注意需要断开的时候就需要RST 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