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温控模块和温控仪哪个控制温度比较好?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楼主(2012-02-07):
本人第一接触温控仪,不知其优缺点,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优点:价钱便宜,控制简单 缺点:精度低,无法实现自动化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点:价钱便宜,控制简单 缺点:精度低,无法实现自动化控制
温控仪可以手动设定啊!通过热电偶检测温度与设定来比较,控制加热管电源通断,。

网友B:
<HMI+温控模块>控制温度设计人员工作量比较大,要上下都得编程序.硬件造价比较高.温度控制精度与程序编写好差有关.适合较远位置监控. <温控仪>控制温度,设计人员工作量少.不需要编程序.硬件造价便宜.适合较近位置监控.温度控制精度教好.

网友C:
用台达的温控仪和触摸屏。简单便宜。

网友D:
仪表通讯,控制PID 基本都是这样

网友E:
用台达的温控仪和触摸屏。简单便宜
wananjushi

网友F:
各有各的好处,期待有更好的答案

网友G:
根据工艺的要求来确定温控仪的选择

网友H:
用在什么设备上?

网友I:
用合信的触摸屏和温控模块,不用编程的
HMI+温控模块和温控仪哪个控制温度比较好?

网友J:
<HMI+温控模块>控制温度设计人员工作量比较大,要上下都得编程序.硬件造价比较高.温度控制精度与程序编写好差有关.适合较远位置监控. <温控仪>控制温度,设计人员工作量少.不需要编程序.硬件造价便宜.适合较近位置监控.温度控制精度教好.
汤

网友K:
这个要综合考虑,如果控制的温度只有1,2组,设备本身没有触摸屏等,用温控仪划算,如果控制很多组温度,而且设备本身有触摸屏,还是用温控模块好点,把设定显示做到画面上去,看起来很直观,成本可能还要低点

网友L:
用过 山武温控仪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在什么设备上?
产品包膜封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