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7):
各位大侠,我现在需要160个输出点,不知3U加扩展能不能实现?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应该可以,小型PLC控制好像在500个点左右
不断向前

网友B:
我来告诉你吧,

FX3U 最大支持大盘384个点,  FX3G支持256个点

最小早期的 FX1S才支持30个点不可扩展呢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告诉你吧,

FX3U 最大支持大盘384个点,FX3G支持256个点

要有内置CC-Link才行

网友C:
引用楼主xingtaig于2012-02-07 23:55发表的 FX3U加扩展不知能不能实现? :
各位大侠,我现在需要160个输出点,不知3U加扩展能不能实现?在这里谢谢了!

3U共256点,3G共126点。
输入和输出可分别扩展。

网友D:
看看手册不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