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读指令RXD的问题

楼主(2012-02-08):
串口输入指令RXD设操作数时,手册上说:1为串口1,为选件板1内的,2为串口2,为选件板2内的.但是我现在用的是一块SCU21-V1模块,232通讯,请问怎么设操作数?

网友A:
用指令RXDU
RXD是读取CPU内建的串口或者串口板
RXDU是读取串口通信单元
下载积分:+5(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看到了,后来还是决定选用选件板了。

网友B:
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

网友C(2012-04-05):
用过没编过,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