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3mz变频器如何解决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2-02-08):
3G3MZ变频器与plc连接,由无线与上位机进行通信,采集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如何解决变频器的干扰问题

网友A:
干扰的解决方法差不多都一样的
1、良好的接地系统,动力地和信号地分开接地,信号地最好单端接地,防止产生电势差
2、柜体,布线的EMC规则,不同电压等级的导线最好不要同线槽走线

楼主:
谢谢 雨落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