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两台不同功率不同转速的电机在分别的变频器控制下如何做加减速同步?

楼主(2012-02-08):
两台不同功率不同转速的电机在分别的变频器控制下如何做加减速同步?,qq;1043745219 谢谢

网友A:
用一台变频器的0-10V(4-20mA)控制另外一台变频器。

网友B:
如果有PLC,使用AD,DA模块进行程序运算,同步调速效果跟好
不断向前

网友C:
有专门的速度同步控制器的。

网友D:
用一台输出信号控制另一台比较靠谱

网友E:
方案的选定看你同步响应速度了
如果响应速不需要很快用一台的输出控制另一台也行
如果响应速度要快,就要使用同步器给两天变频器同时给定,两台变频器的加速度时间减速度时间也许调整一致。
下载积分:+3(月泽) 热心助人

网友F:
5楼的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G:
楼主只是问加减速同步,而不是实时同步,应该不是真正意义的同步,楼主:这个能把工艺介绍一下吗?

网友H:
同意5楼。

网友I:
同样5楼的说法

网友J:
我来学习
两台不同功率不同转速的电机在分别的变频器控制下如何做加减速同步?
http://ymmfa.com

网友K:
有个很简单的办法,但是精度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你买一个音响上用的电位器,同时控制两个变频器就可以了,这个我以前做个,调试的好的话没什么问题。
这种电位器是一个轴同时扭两个电位器的,进口的比较好用,特便宜,进口的也就100多块钱。

网友L:
同意5楼的说法,有的有微调和粗调的区别,变频器只要质量可以问题一班都不太大的
安徽变频器销售 维修

网友M:
方案的选定看你同步响应速度了
如果响应速不需要很快用一台的输出控制另一台也行
如果响应速度要快,就要使用同步器给两天变频器同时给定,两台变频器的加速度时间减速度时间也许调整一致。
=================================
每这么简单吧
这个还要看你要求同步的精度吧,以及电机的功率,带的负载,具体加减速的速度,力矩等都有关系吧;还有楼主提出的不同转速做加减速同步,速度有可能是:一个快速一个慢速然后一个减速一个加速来达到同步呢

网友N:
你可可以先买个测速传感器测下A马达在N速度时变频器频率是多少,在测试下B马达在另外变频器下时N速度的频率,然后在设置加减速时间久好了啊

楼主:
我的目的就是甲电机做加速度时,乙电机也同时做加速,甲做减速是,乙也同时间做减速,他们的功率,转速都不一样。加减速甲电机变频设置是0.2秒 频率是0.05Hz。如何让甲乙在时间上同步做加减速变化,而且是有规则的连续转动。烦请大家赐教。

网友O:
不同转速的要注意转速比的问题

网友P:
现的的同步控制器做的相当好用同步控制器能解决相当一部分问题
谢谢老师

网友Q:
方案有三种:
1.模拟量同步
2.脉冲+通信同步
3.高速总线同步(像CAN)
我做过第2种高精度同步。

网友R:
这个做同步的可能比较困难,因为三相电机有转差率的问题,同台变频不同电机开出的线速度都有差别,做不同速度的同步更加困难,做同步要求会算机台的线速度,这是做同步的基础,不然盲目去调盲目尝试都很难成功的。变频器作同步没有传感器反馈相差值是很难做成功。

QQ:84818626

网友S:
如果用PLC控制的话可以考虑RS485通讯

网友T: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你只要做好比例控制就行了,就两个电位器。以前论坛里就有过这个话题。

网友U(2012-08-23):
有个问题,一般用一台变频器输出控制另一台变频器,同步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网友V:
一楼说的就行
QQ540940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