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电机定位不准!!

楼主(2012-02-08):
我用的安川的伺服电机,三菱FX3U PLC ,做一个旋转定位的机械手,但在离DOG信号点较远处回原点时就回不准原点,必须在原点附近甚至原点位置 再回一次原点才回得准原点,不然明显看得出没回得准原点,而且把电全关了后再开机有时即使回准了原点,也走不准,多走了呀少走了。
是啥原因呢,是DOG传感器本身问题吗,我是原金属接近开关的,不是光电行程开关。
或者是干扰吗,我把所有的信都套在一个圆形管里。谢谢哪位高手指教下,不胜感激啊!!!

楼主:
是所有的电线都放一个塑料圆管里

网友A:
1、你的原点DOG信号时采用接近传感器的吧,这玩意不行,容易产生这样的情况,建议楼主改成高精度的行程开关试试。
2、传感器的位置与电机的一转信号位置太靠近,就会导致两次定位偏差一个螺距。
以上为个人经验,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第2点什么意思看不明白??一转信号?

网友B:
如果是干扰信号造成的,则信号线最好是穿入金属软件之类的,因为塑料管并不能屏蔽信号干扰。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伺服系统回参考点的时候,比并不是说检测到DOG信号就停止的,伺服在检测到DOG信号以后,要继续旋转,直到检测到第一个一转信号出现,停止。确定参考点。
一转信号是由编码器差生的,伺服电机每旋转一圈,产生一个一转信号。

网友C:
5楼说的【一转信号】就是【Z向信号】
不断向前

网友D:
长期高价回收三菱PLC,QQ1195255057

楼主:
谢谢2楼,原点传感器换了后回原点就一次准了!

网友E:
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