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弄?

楼主(2012-02-08):
怎么对C16-C32进行掉电保持的测试?求程序

网友A:
写入数据,然后断电足够长时间,然后上电,读取数据看看结果就行了。

楼主:
要让它报警,不能监控

网友B:
你把这两个的数据转存到掉电保存的寄存器啥,
或者你把这个程序整个读出来自己存起嘛,掉了就拿去刷就是,怕毛啊!

网友C(2012-04-03):
看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