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8):
请问各位:三菱MR-E-A系列伺服驱动器在给定24V控制电压后,
正常状态应该是锁住伺服电机转子。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锁住转子后,转子在外力下是否能转动一点?
如果能够转动是不是说明伺服电机或伺服驱动器有故障?
假设能够转动一点有没有一个规范值?
另外调节驱动器哪项参数可以改变锁住转子力矩的?
问题很多。希望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A:
1、减速机是否有自锁结构,例如蜗轮蜗杆结构
2、一般带制动的电机不通电是主轴是转不动的,配有制动的伺服电机需要给伺服24V电压打开制动器。
  • 下载积分:+1(雪花飘飘) 谢谢

网友B:
    一般驱动器上电是锁轴的(前提是参数设置励磁有效),这些还和控制模式有关,如果你选择力矩控制,那么力矩的大小就看你设定的了,当然可以扭转(只要力矩大),如果是位置模式,那么你当然是转不了的。即便你可以晃动一点,但是会马上复位。其他模式或者混合模式同理分析
  •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驱动器上电是锁轴的(前提是参数设置励磁有效),这些还和控制模式有关,如果你选择力矩控制,那么力矩的大小就看你设定的了,当然可以扭转(只要力矩大),如果是位置模式,那么你当然是转不了的。即便你可以晃动一点,但是会马上复位。其他模式或者混合模式同理分析

    位置控制模式,转子可以晃动但是无法回到原位。

网友C:
    能够使用外力扭动,说明扭矩不够,请增大扭矩或加装减速装置提升扭矩,但速度降低了。需增加转速。

网友D:
    把刚性设大点,你就很难扭的动。

网友E:
    MR-E电机锁转子的前提是,控制电路通DC24V电源,8,4,6,7.13这5个脚之间需要短接,
    如果是小功率的电机!如100W或者200W,当然是可以拧过去一个角度的!但瞬间电机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力矩输出来复位!
    28号参数可以设置输出转矩的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