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8):
有cclink 的高手 来指导一下 啊
主站 q,从站 fx(可能有25个)
我想 在主站共享d0-d99,也就是每个从站占4个
从站用什么指令 读写 共享的d?
主站上如何设置?

RWr,RWw是如何区别的?

主站能共享m给从站读写吗?

楼主:
从站 要从主站 把 d3 取回来 +1   再放回去

这个该如何设置,指令要怎样写?

网友A:
FX的设备站模块,一个模块共4个站。
每个站接收主站4个字寄存器,32个位寄存器;
每个站发送到主站4个字寄存器,32个位寄存器;

网友A: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用设备,要按设备的具体参数来用设备。

楼主:
我是这样弄的
start io no设了50H(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和前面的模块地址连续?前面有一个32点输出一个32点输入,16点输入)
rx x50
ry y50
rwr d0
rww d300(考虑从站 会增加,所以设得后一些)
第一站 要读写d4,从站 写的指令 inc d304,主站 mov d304 d4
            要读  d4,从站  mov d4 , ....,主站 不写

第一站 要读写主站中的一个m0,首先主站把m0映射到y82,再通过x82把数据弄回来
     主站指令: ld m0     out y82
                            ld x82    out m0
         从站指令: ld y82    set m0
                             。。。。。。
                             alt         m0
                             ld m0           out y82?????

这样理解对不?

应该怎样实现?随便问一下 好像 fx不支持 out y0z0这样的指令?

网友A:
可能你没有理解CC-Link的工作原理。CC-Link不象N:N通信以软元件共享方式工作。而是主站的内存地址对应从站的内存地址通信交换数据。主站PLC读写主站的内存地址,从站的PLC读写从站的内存地址。

网友B: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C:
谢谢学习了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D:
刚刚看了这方面的书和视频;能大概理解了

网友E:
cclink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