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1S 的SPD指令疑惑

楼主(2012-02-08):
应用1
应用2
在上面的图中 脉冲的采集是一样的 但是 在应用2使用的时候 会出现伺服电机滞后的情况 但在应用1中 没有滞后但是伺服电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动作出现瞬启 瞬停的情况 ,请大侠们分析下,如果不让伺服滞后 也不要让他频繁启停 有什么好的改动 请指教 。谢谢各位了
请各位大侠 帮忙啊 不甚感激

网友A:
k100和K1000是X0的脉冲采集时间。K100指的是以100毫秒(0.1秒)为脉冲的采样周期,K1000是以1秒为周期,所以应用一只滞后0.1秒,应用2滞后1秒。你可以改成k200-k500试试。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學無止境

网友B:
补贴全图,断章取意啊?
我们只能从指令上说明异同,至于你的电机状况无法分析

楼主:
取编码器的脉冲信号经过运算输出到私服,控制私服运转频率!属于典型的闭环控制!如果我需要的数值是1000而又不想滞后太多能不能把应用1里的k100再乘1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