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440变频器5HZ无法启动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2012-02-08):
正常停车后,再从5HZ启动时,电机不转,,频率显示在0…5之间波动,无故障报警。必须将变频器全部停电后再送电,才可正常启动,请问是什么原因?
盟主

网友A:
复位变频器出厂设置,取消所有其他功能,重新设定变频器面板BOP控制。重新试验上述过程,如果故障依旧,请脱开负载。重新试验,如果依据如此,基本可以联系西门子报修了。如果脱开负载后问题消失,那有可能是变频器参数设定有问题。如果是V/F控制可以试着提高启动转矩,矢量控制的话,可以试着调整速度环的比例、积分、微分等参数(注意,要慎用)。

网友B:
是变频器参数设定问题

网友C:
我的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参数设置因数的为多。

QQ:84818626

楼主:
谢谢大家,我查查,然后给大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