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2-02-08):
大叫好,最近小弟在做一个多级皮带线流水生产线,要求每级皮带的线速度一样,由于一条线分为5级,30几米长,要多级电机控制,小弟想用一台主变频器的频率控制第二级,第二级INV控制第三级,以此下去,如何可以做得到?我字典INV有个+10的模拟信号输出,可如何给下级变频器?以前看过类似案例忘了,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jxh668

网友A:
可试着用一个大的变频器,带5个电机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没必要

网友B:
前级模拟量输出多为后级的模拟量输入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问 ..
无独有偶啊

网友C:
前级模拟量输出多为后级的模拟量输入 引用楼上的额 还有就是利用主频和辅频的功能 因为这样光是模拟量的对接输入肯定是有误差 然后辅频精确调节 可以保证输入的速度完全一样 选变频器一定要问清楚有这个功能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楼主: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