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1H的编程线可以自己制作吗?

楼主(2012-02-08):
最近接触了不少的CP1H的PLC,但是还没有编程线,很不方便。想自己焊接一条。不知道怎么接线。这类plc有小口USB接口,不知道和打印机一类的是不是通用。请教各位高人告知!其他串口的通讯线也可以。谢谢了!

1162859666@qq.com

网友A:
可以用打印机线

网友B:
楼上所言极是。
用USB线为佳,串口线缆可自己焊,不过又麻烦又慢,还是搞根闲置的USB线吧~

网友C:
可以使用普通的打印机线 CP1E CP1H都可以的

网友D:
使用普通的打印机线又便宜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这下我可以放心搞一条USB线了。

1162859666@qq.com

网友E:
可以用打印机的USB线缆,但是通讯的时候会造成电脑蓝屏。
串口线可以自己做 但是要买一个串口模块 CP1W-CIF01
PC PLC
2 2
3 3
5 9
7 5
8 4
PLC培训及交流、PLC编程、非标设备制作
咨询电话13770347133
邮件咨询:nielei1102@126.con
学习群:88610945
培训主页:http://www.ttplc.com

网友F:
打印机线可以吗?
他们之间有和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