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2线制PT100与4AD-PT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2-02-09):
求教精通PT100的朋友,2线制的PT100如何与三菱的4AD-PT连接?谢谢!

网友A:
两线制和三线制的一样,三线制多一个线,是补偿电阻,把两根线并一起,接到模块上

网友B:
最好接成三线方式

楼主:
受教了,谢谢,回去实验一下看。

网友C:
接线时没有说明书时,最好用万用表量一下正负两线,别接错了,否则出现实际温度跟测量温度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