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脉冲指令求助!!

楼主(2012-02-09):
三菱FX2N 能不能控制 脉冲加方向 PLSR K10000 D10 Y0 Y2 能不能这样写

网友A:
不行的话,就用保守的方法

网友A:
Y0正传
Y1反转

网友B:
我用过DPLSV K5000 Y000 Y50控制转动,反转时接伺服器CN1A-2

网友C:
相对定位/绝对定位 是这样的格式
DRVA D100 D102 Y0 Y2
脉冲量 速度 输出点 方向

网友D:
PLSR K10000 D10 Y0 Y2 不能这样写哦

网友E:
用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