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9):
高手帮忙看看这个台达plc程序中的这些指令什么意思  具体怎么用的  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楼主jamsxian于2012-02-09 11:46发表的 求助: 高手帮忙看看这个台达plc程序中的这些指令什么意思 :
高手帮忙看看这个台达plc程序中的这些指令什么意思  具体怎么用的  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D0=1
D0=2
D0=3

……………………

网友B:
比较指令啊,就是说D0数据寄存器里的数据等于1时,后面的条件成立

网友C:
比较指令

网友D:
比较指令,D0等于1时,后面的条件成立,如此类推
不断向前
!!!

网友E:
跟三菱的触点比较指令一样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们,小的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