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故障灯亮 是何原因,求助各位高手解释

楼主(2012-02-09):
FX3U PLC先是BATT亮,换了电池后,不亮了。但故障灯亮了,恳请高手解释其原因。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手册上有乎

网友B:
清内存就能解决

网友C:
程序有错误 比如格式不对

网友D: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E:
你换电池时,PLC的内部数据丢失,把以会报故障,你可以用软件请取下看看,再写入就行了

网友F:
是不是关电源换电池?如果不是,换完电池关一下电源复位,也有可能内部数据丢失,要重新写入

网友G:
用GX软件诊断不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准重新写入程序

网友H:
程序出错了

网友I:
将程序重新下载 试试

网友J:
换电池时要在PLC通电的情况下,否则数据丢失了,要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