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光敏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2-02-09):
前面帖子讨论的,我用一个10K的光敏电阻和三极管9013做了一个共射放大电路,电源DC24V.集电极接一DC24V继电器。按计算,无光时,24V/10K=2.4MA,有光时24/1K=24MA,三极管饱和导通为10MA左右,为什么我的9013有光无光都一直导通?
我用万用表量,光敏电阻有光时100多K,无光时2000多K,与买来时10K不符,怎么回事?

网友A:
三极管是否击穿了?
下载积分:+5(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wananjushi

楼主:
9013应该是0-40V吧,我的24V,在范围内

楼主:
附9013特性:
集电极电流:MAX 500MA
集电极,基极电压:40V

网友B:
把你的电路图上来,我给你解答
下载积分:+5(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jxh668

网友C:
先搞清楚是放大或是开关,参考一下晶体管放大电路原理,没有工作在合适的状态
下载积分:+1(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楼主:
没有PROTEL,暂时用CAD2004画的

楼主:
高手解答啊

网友B:
可能你对电子电路不是很熟悉,正确的电路应该像上边的图这样。R1 是你的光敏电阻,R2是100K的可变电阻,这个R2的阻值应该根据电源电压来计算的,但是估计这个阻值差不多。
电路连接以后,你只需要调整这个电阻使继电器在有光时吸合,无光时断开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电路只能是简单的实验用,如果用作控制,是不可靠的,最好采用门电路。
简单解释,非严谨非专业,不要扔鸡蛋哦。。。。
下载积分:+5(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楼主:
做控制,我也想要运放的,先买了9013了,所以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