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伺服脉冲!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楼主(2012-02-09):
伺服脉冲怎么不能清零了?发送的脉冲不等于反馈的脉冲?求个位大侠指点一下在线等待。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楼主:
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A:
说的不清楚呀,什么型号PLC,什么配置?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楼主:
plc是3u的伺服是j3的就是在原点回归后放大器上显示不是零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设置上的问题 把归零完成值设为0

网友C:
发送的脉冲不一定等于反馈的脉冲

网友C:
清零是清PLC里的脉冲数吧,这个简单程序搞上来,这里高人多哦

网友D:
4楼正解,设置伺服驱动器里有一选项,没有记错的话,选项名称就叫偏置什么的
锁螺丝机

网友E:
发送的脉冲不一定等于反馈的脉冲,反馈的脉冲好像还要乘以4哦。

网友F:
学习了。。。。。。。。
紧急求助!伺服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