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伺服驱动器能不能手动设置参数?

楼主(2012-02-09):
MR-j2S伺服驱动器能不能手动设置参数?有手册么?

网友A:
要看是A系的还是B系的,A系的能。

网友B:
在资料区里面有下载的,A系列的,一般只需设定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C:
( ⊙ o ⊙ )是的,就几个参数
不断向前

网友D:
A系的能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E:
可以有手册。

网友F:
A的可以,B的你扭扭就能设置的话就太神奇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G:
A系列的可以

网友H:
看看手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