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停电保持功能有多久?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2-02-09):
断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和辅助继电器到底能停电保持多久?
在一条直线轨道上有几十个位置,我想用一个开关来进行位置检测。就怕停电时间久了位置数据丢失了。(比如春节放假)。

网友A:
停电保持寄存器 是靠PLC外部的电池 保存数据的吧。、

网友B:
2周左右

网友C:
根据PLC内部电池持速率确定。

网友D:
有电池的型号要看电池的容量了,没有电池的型号可能不会超过半个月吧。

网友E:
现在的一般都不用电池的,几个月都无问题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三菱PLC的停电保持功能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