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2-09):
大家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新手哈,望大家多多指教……
安徽变频器销售 维修

网友A:
一样一样慢慢检查吧
FX1N的PLC,端口什么设置都正常呀

网友B:
如图片内容所述,自己检查一下啰!

网友C:
检查波特率设置是否一致,换线试下

网友D:
换根线吧,可能编程线坏掉了。

网友E:
看看 数据连接线 还有数据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F:
看一看手册

网友G:
没有设置好

网友H:
你的电脑是W7的吧,系统不支持这软件

网友I:
按提示继样检查

网友J:
我也新手,来学习学习

网友K:
检查串口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L:
选型有没有选错(如2N的PLC你选了1N的)或者没有安装驱动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