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9):
欧姆龙CJ1M PLC因输出点不够,停电加装一输出模块 然后上电在线连接 程序不运行 提示IO错误。请教老师,加装模块后还需要做那些设置?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需要在硬件组态里面修改I/O表。
  • 下载积分:+5(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B:
    要先修改程序,直接加上去 PLC启动会有错误报警 新增的IO地址是没有被设置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哈哈 以前碰到过
  •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C:
    I/O表登记。
  •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楼主:
    能讲下具体的操作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讲下具体的操作吗?谢谢

  • 下载积分:+5(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C:
    用手编的话,编程手册里有。

网友D:
    I/O表需要的位置增加输出模块型号

网友E:
    就是要硬件组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