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9):
阀门开度显示   0-5V 模拟量作为开度显示的信号  阀门里有个无源1000Ω的电位器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得到0-5V的信号

网友A:
设备上有没有+10V   VI  OUT 端?控制什么东西?能多提供点信息吗楼主。
阀门开度显示   0-5V 模拟量作为开度显示的信号  阀门里面有个无源1000Ω的电位器

网友B:
兄弟,要自己开动脑筋想想
既然有无源电位器,你在电位器两端提供10V(或5V)电压,电位器中间端输出的不就是0-10V(0-5V)么?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10或者5v的电源 就有个24V的  怎么办   是不是还得先加个电位器把电源变回5V呢  然后才到阀门电位器呢

网友B:
三端稳压器7805

网友C:
在电位器上串个4.8K的电阻就可以将0-24V转换为0-5V了。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