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维修问题

楼主(2012-02-09):
三菱伺服电机HC-SFS352脱离负载,启动后一个方向能运行另一个方向报AL50。带负载两个方向都报AL50。伺服电机能自已维修吗,还是一定要送三菱维修。

网友A:
有维修经验和能力,就可以修,不一定非到三菱

网友B:
AL-50是马达过载

网友C:
没得修啊 你看不到里面的东西的 定子你什么都看不到,编码器大量胶 一不小心拆报废
你还是考虑下换新的把
jxh668

网友D:
过载了或者输出相序错误。 先检查供电连接。 或者可能是轴承有问题。 更换。
旭迈机电

网友E:
你只能检查轴承,如果更换后还不好,我建议你自己别修.

网友F:
先检查一下线路跟较容易出错的地方,如果有错的话就自己搞定,不行就只哟哟换了啊

网友G:
AL50报警的话,过载就应该先检查线路,如果空载的也报警的话,就应该是电机本身有问题。还是送三菱修吧,外面也有修电机的公司也可能修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H:
我司可以维修13968695981

网友I:
驱动器有问题也有可能的。
學無止境

网友J:
同意5楼意见,

网友K:
看是放大器问题还是电机问题?电机坏了,就 没必要修了,一般都修不好。

网友L: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M:
这个问题是马达的问题,想修好找我啥,
wudangan@126.com
发图片给我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