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长了一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更新啦 1楼 2楼多图解释!)

楼主(2012-02-09):
日立工程建设 做的项目 ,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得设计,但是让我感受到了震撼!
其实就是冷却循环水泵 启动 停止这么简单的电柜,一用一备用,24小时开机的
我今天去关水泵,按了一下 停止按钮后松开 泵继续运行中,这是什么意思?连续按了2下 还是没停下来,后来长按停止 估计有3秒钟水泵才停下来。
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接下来我就想明白了,因为房间里面放的是3台30KW 的罗茨鼓风机
冷却泵就是用来冷却罗茨鼓风机的,三台电机一起开着,那个噪音非常大,有明显震动的感觉,为了防止震动把停止按钮震开路导致水泵停止,
所以设计者用了2个时间继电器,停止按钮必须按住1秒以上才有效,并不是采用串在控制回路电源中停止的方式,这样的设计用在震动较大的场合真是太合适了!具体的电路控制原理我还没研究,现在一看到接触器 继电器的电路就头疼,上个图大家看看。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昨天研究了一下电路 我看用一个断电延时的时间继电器 T1X就可以了么...
我想另外一个时间继电器 设计的功能可能没有用到,应为出线端子哪里的线空在那里的.
我把一个泵的控制回路画了出来 报警 复位都省略了,就是这个原理,
按停止水泵会停止,但是长按没到时间继电器设置的1秒钟,松开停止按钮,泵又启动了!
如果长按停止超过1秒,松开后水泵就不会再启动了。和实际操作吻合!
感觉断路器用的也太大了吧! D16......用D6都绰绰有余啊!还有面板上那个蜂鸣器,在这个90分贝以上的房间里,作用就是=零!
下面上图 一起讨论!!!
下载积分:+3(ykykkhor) 感谢分享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这才是设计~~~~~~~~~~~~!

网友B:
还是原来的美女头像好看些!

网友C:
头像不错.你发点柜子里的图看看

网友D:
学习了,谢谢分享。希望楼主把原理讲一下。

楼主:
明天 再看看吧
边上备用可以拆,拆了多拍点 画个图纸来一起看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这种功能很多场合都用的上,比如一些特殊的开关量控制终端,为防止无意的碰触,一般都会设置当开关接通多少秒后才认为是人为接通。

网友F:
奇思妙想真不错。

网友G:
很难想想呀!月泽!3台30KW的鼓风机同时启动、能把启动常断按钮给振闭合了?那风机底座、设备上的螺丝岂不是都要震活动了。不好想像!费解!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H:
是的啊,我也很难想象!

网友I:
震动太大而采用的极端方法,不太可取!

网友J:
夸张了点吧,我们公司更大的鼓风机也没这么大的震动,

网友K:
震动较大的场合是要做好这一点的!

网友L:
这个设计思路我也使用过,我前段时间开发的专用铣床的【启动】键就是这样设计的
不断向前

网友M:
这种设计很正常,看着像软广告

网友N:
满足实际要求才是真正的设计。

网友O:
怎么不把鼓风机底座设计减震啊

网友P:
呵呵 设计思路时刻以理解的 合理不先不说 不过总归是用的到的 学习了 等图中

网友Q:
小鬼子的细心你不服不行啊

网友R:
国外做设备做的好的都比较注重可靠性,国内部分国人通常能用就行

网友S:
断电延时开关 常闭点

网友T:
我有些设备做的停止复位键通常也是要长按3s才有效的。。
今天又长了一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更新啦 1楼 2楼多图解释!)

网友U:
夸张了点吧

网友V:
不错的创意,顶一下.

网友W:
如果急停按钮大家想想会是什么效果呢?????

网友X:
长见识了

网友Y: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Z:
谢谢分享........
朝花夕拾

网友AA:
加时间继电器是不是防止误操作呀,还是有其他特别用意

网友AB:
这么有难度?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AC:
长见识了!

网友AD: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就看能否做到位…

网友AE:
既然知道震动很大,那为什么不采取减震措施呢,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既然知道震动很大,那为什么不采取减震措施呢,费解
有减震动啦 就是电机底座有用减震橡胶垫
但是震动还是很大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F:
10楼说得相当有道理,顶!

网友AG:
见识了,原来还有这样做的

网友AH:
有点理解不过来!

网友AI:
第一,这柜子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停止按钮?就这点震动就给整停了,这质量也忒好了。
第二,停止电路加延时不符合国标
第三,用16A断路器是为了防止在电机启动瞬时跳闸(我在实际工作中就把很多用3A的换成6A的,6A的换成10A的,很多原件都要比计算的理论值大点)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A:
我画一个,能看清吧~~!

网友AJ:
楼主的控制电路好像是星角起动电路转换而成,46楼看不清

网友A:
这个大图,只是简单画出这个功能。。
下载积分:+3(月泽) 这个要更合理!

网友AK:
引用 网友AI:
第一,这柜子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停止按钮?就这点震动就给整停了,这质量也忒好了。
第二,停止电路加延时不符合国标
第三,用16A断路器是为了防止在电机启动瞬时跳闸(我在实际工作中就把很多用3A的换成6A的,6A的换成10A的,很多原件都要比计算的理论值大点)

楼主前面画的电路图要比实际的柜子里面的东西好很多。赞一个。

针对45楼的问题,我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1 :柜子里的按钮,用的很可能是西门子授权的苏州山寨西门子的产品,质量确实不怎么样,极为一般化,不过挂了西门子的这个羊头,可以忽悠一下。
2:如果有紧急问题,想按停止按钮时候会怎么样?
3:虽然选取电流值有个最合理值,但很多产品,往往虚标的多,好多情况下,只能降级使用,否则使用寿命很短。
  • 下载积分:+2(月泽) 按钮就是苏西的 &n ..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支持原创

网友AL:
    这样设计,万一发生什么意外,要急停怎么办啊?

网友AM:
    这种情况还会出现短暂的触点跳动,对接触器的寿命有影响。最好的办法是给电控柜加个减震装置。

网友AM:
    48楼的图可以用,不会出现触点震动的现象。急停可以在主回路上加个急停按钮。

网友AN:
    设备安装的后遗症

网友AO:
    不好说呀!!

楼主:
    48楼的要更合理,按停止 即使时间没到1秒 泵业不会停止,

    而我按照接线 画出来的图 按停止 泵立即就停,如果时间不到1秒,松开停止按钮,泵就再次启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P:
    以前也有遇过这种情况!!

网友AQ:
    这样做的目的不是防止震动的其实,是防止误操作!

网友A:
    防止误操作与防止震动在电路本质上是一样的。。。。

网友AR:
国外的设备他是就怕,万一震动自动关机了,产生的后果, 设备厂商他会要你赔的, 就如现在的美国的苹果调查外代工富士康公司一样的意思,可能你不能理解, 但跟外商打交道是这样的

网友AS:
不会吧.很难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