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1M PLC因输出点不够,停电加装一输出模块 然后上--------

楼主(2012-02-09):
欧姆龙CJ1M PLC因输出点不够,停电加装一输出模块 然后上电在线连接 程序不运行 提示IO错误。请教老师,加装模块后还需要做那些设置?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重新注册下IO表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B:
IO表要更新下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C:
编程模式下,重新创建IO表

网友D:
创建IO表地址咯,你加装的模块,CPU还没识别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E:
从新分配下IO

网友F(2012-03-20):
重新下I/O表吧

网友G(2012-07-04):
重新注册下IO表
就做更好的!

网友H:
CJ1M是欧姆龙PLC的中型机,是CJ高功能系列的,如果加扩展IO单元也是CJ高功能系列的。
所以安装后,必须重现创建一个IO表,在重新下载后才可以使用。

网友I:
重新编辑I/O表,加上新添加的部分,下载即可。自己试验一下。

网友J:
向各位高手学习了

网友K(2012-08-22):
向各位高手学习了
就做更好的!

网友H:
重新创建IO表,更新IO单元

网友L:
哦哦哦....原来如此

网友M:
i/o表和单元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