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8.86

楼主(2012-02-09):
大家好我在这里下载的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8.86软件,安装完成后怎么都不能新建工程提示为初始化失败,我在安装时杀毒软件都没有启用,把软件装了n次还是出现同样的错,特请哪位高人帮我一把,谢谢!

网友A:
本人经过一番的折腾后找到能够window 7 64bite位里面安装且能够运行,就是GX-Develop 7,或7.08版本。别的都不行,包括GX-Works 等。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B:
换一个没有精简的操作系统试试

网友C:
我的是XP3,8.86Q的,是从三菱公司官方网站上下载的,运行没有问题。
http://www.meas.cn/download/dwn_idx_softwareDetail.asp?sid=6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D:
本站有祥细的说明,应该没照足程序来安装

网友E:
WIN7也没问题的,我用过,8.86Q的可以的,应该还是安装的问题,是否是楼主在安装时选择了监视功能
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8.86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