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09):
已知原总圈数为24000外周长为1400 ,内周长为635              现在的周长为1250 ,求现在的圈数

网友A:
21428,57

楼主:
楼上的是怎么解出来的   给个计算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是怎么解出来的   给个计算公式

圈数与周长的线性比。

24000/X=1400/1250

网友C:
假设 1400周长的直径为D1 ; 635Z周长的直径为D2;   1250周长的直径为D3 ; 材料的厚度为T;

则  T*N= (D1-D2)

             1400-635                     1250-635
故T=    -------------------    =      ---------------
              24000*3.14                  X*3.14

               (1250-635)*24000
即  x=   -------------------------    = 19294  圈
                     1400-635

这里计算的只是一个大概的圈数  因为  卷材从下到大 中间还有拉伸张力等等因数

网友D:
公式我支持4楼的。

楼主:
感谢4楼的朋友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