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 启动时不转

楼主(2012-02-09):
我用台达变频器 1.75kw变频器控制电机 有时刚启动时马达不转 关掉再启动时马达运转,此后再开关都正常运转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谁知道 后面正常不就行了吗, 别钻牛角尖

网友B:
看看故障记录才能分析

QQ:84818626

网友C:
你的变频器要清洁了,

网友D:
大部分时间可以正常运转,变频器损坏的可能性不大。
主要看起动了不转的时候变频器有没输出,无输出就要看变频器控制方式,控制信号有没过来。

网友E:
电压检测部分有问题,内部继电器没吸合,变频器没有启动。

网友F:
1.75KW 楼主你没有看错吧?
什么时候出的1.75KW?你频繁启动 变频器的减速时间都没有到,再启动那是启动不了的,建议你用万用表量下STOP状态电压下降与频率的曲线关系。

网友G:
看警报记录,应该是个小问题

网友H:
一般第一次起动会报过电流报警 再上电就好了

网友I:
原因很多,我曾经遇到过的一台机器,变频器的运行信号提前给出,然后变频器的电源才接通。每次开机电机不运行,运行信号重新给一次后运行正常。修改电路让变频器提前得电,问题解决。

网友J:
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J:
把变频器和继电器都清洁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