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配置程序怎样监控

楼主(2012-02-10):
西门子Smart 700触摸屏+三菱FX系列PLC,屏和PLC都只有一个422口,当程序有问题时怎样监控,PLC和电脑连接后屏又不能操作了,大家是怎样做的。

网友A:
你这个能否执行【穿透】或者叫【透明】功能,,如果不行可以买一张FX-422-BD或FX-232-BD通讯板,我对台达PLC进行通讯就是使用DVP-232-BD通讯板进行通讯。
不断向前

楼主:
我知道威纶的和三菱连接可以用穿透功能,但他是2个串口,西门子这种只有1个要和PLC连接。要监控也只能按你说的加通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