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维修

楼主(2012-02-10):
请问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线圈炸开短路了,是什么原因所致

网友A:
负载是什么、不同的负载造成的后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很多的,有质量问题,也有是工作时间过长,通风条件不好电机 过热。不过楼主没有线圈炸开短路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你说清楚了我会说的具体点。

网友C:
电机扫膛

楼主:
电机才用半年,负载一个抽风机,机架是架空的通风效果也挺好的
电器过载保护也没有损坏,就直接烧电机两组线圈了
电动机是7.5KW的;如果是线圈绕组不等,一般能够承受电阻浮动
多大范围
还有客户在停电时是自己发的电,电压只有370V左右,会不会影响

网友D:
同意楼上,烧电机两组线圈,一般为缺相造成的
xuehi

网友E:
是缺相烧的

网友F:
说的不明白,两组可以是对称的两组,也可能是相邻的两组。如果是对称的两组,那就是缺相。如果是相邻的两组,就是相间击穿。

楼主:
有缺相保护器的

网友G:
万事皆有可能,试问缺相保护器安装在什么位置(回路中)。还有缺相后保护器动作正常否?

网友H:
短路造成的吧

网友I:
短路引起。

网友J:
八楼说的很对

网友K(2012-03-22):
缺相,机械阻力,轴承坏,电机转子扫膛。

网友L:
一般烧两组缺相的情况居多~~~同意八楼的

网友M:
一般是电机扫膛引起
wananjushi

网友N:
引用 网友F:
说的不明白,两组可以是对称的两组,也可能是相邻的两组。如果是对称的两组,那就是缺相。如果是相邻的两组,就是相间击穿。
请问哪个是对称的两相,哪个是相邻的两相?
三相是组成一个园的,哪两相不是相邻的呢??????!!!!!!!!!

网友O:
每天都在学习在进步
QQ76214024

网友P:
和370v电压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是缺相‘那么3相只能烧黑1相;而且是等分的;不是相邻的;如果热保护是可靠的’没有动作;那么是瞬间发生的;热保护来不及动作;轴承不好引起电流大;那么热保护同样会动作;很有可能;在相间某一点绝缘已经不好或者伤害;那么在运行过程中;有可能随时击穿;烧毁;

网友Q:
简单的问题

网友R:
多种原因,如果没扫膛的话,一个是端部绝缘不好,二是频繁启动引起漆包线抖动,造成匝间断路,3是寿命到了,4是雷击。

网友S:
是缺相和热保护的原因

网友T(2013-01-04):
这种情况我就遇到比较多,一边是断路器接触器质量问题缺相所致烧坏电机

网友U:
轴承,转子支撑机构有无损坏,碎片飞出缺相,短路。接触器缺相,线圈坏,1相接地。很多原因

网友V:
故障原因很多 短路缺相接地轴承及机械等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