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帮忙看看程序,就2步的串口读条码程序

楼主(2012-02-10):
我用SCU21-V1读条码,用232通讯,没有反应,高手帮忙看看。转接线,PLC端2.3.9.条码枪端3.2.5. 接线PLC和条码枪 2.3交叉。5接9.

网友A:
条码枪是啥型号的?

楼主:
条码枪没问题了,用电脑的串口,串口调试助手试过,能读入数据

网友A:
你那个1509.06用NO

楼主:
1509.6手册如下
n+9 CH n+19 CH 06 接收完成标志
1:接收完成
0:未接收或接收中
0→1:插件/单元在接收完指定长度的
数据时
1→0:通过执行RXDU 指令在CPU
单元接收数据并写入到I/O 内
存的动作结束时

楼主:
接线时条码枪2 3PLC,帮忙确定下,接线对吗
3 2
5 9
4,5短接

网友A:
1509.6手册如下
n+9 CH n+19 CH 06 接收完成标志
1:接收完成
0:未接收或接收中
0→1:插件/单元在接收完指定长度的
数据时
1→0:通过执行RXDU 指令在CPU
单元接收数据并写入到I/O 内
存的动作结束时
接收完成了才能读到啊!看看时序图

楼主:
我改了NO,读入条码时,模块上的RD1灯闪亮了,说明接线没问题了,读入的D100还是没有值,是不是还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啊
改NO,去了1509.06都一样

网友B:
条码枪每次都是150个字节吗?
你设定的&150 ,意思是:必须读到150个字节才会接收。检查一下

楼主:
38 32 30 30 30 32 33 35 33 0D ,这是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读出来的,10字节,改了程序&10,还是没有,是不是SCU21-V1的PORT1设置的问题

网友B:
你的协议不通,既然由0D结束,必然会有起始码:02(数据开始)或05(通讯请求)。你再检查

网友B:
SCU21-V1不用RXD指令,要用RXDU

楼主:
我用的就是RXDU指令啊,是不是这里的设定:
分配 DM 设定区域
m=D30000+100×单元编号CH
通道
端口1 端口2
位 内容 设定
15~08 无协议模式时
开始代码
m+4 m+14 00~FF Hex
07~00 无协议模式时
结束代码
00~FF Hex
15~12 无协议模式时
开始代码有无
设定
0 Hex:无
1 Hex:有
m+5 m+15
11~08 无协议模式时
结束代码有无
设定
0 Hex:无
1 Hex:有
2 Hex:CR+LF 指定

网友C:
看下公共线又没接对,在电脑串口上只要两根线就读的到,但到PLC上公共线接触不好有时读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