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限制输出地问题?

楼主(2012-02-10):
我现在一个功能:让变频器在0-25HZ的范围能做PID控制,PID控制变频器不能超过25HZ,因为过了25HZ电机就会超负荷。除了改变变频器20mA对应25HZ外还能不能限制PID的输出百分比啊?怎么弄啊?

网友A:
可以将变频器的上限频率调到25HZ,或者PID控制里面好像也有个上限你可以查一下说明书

网友B:
最保险的是两边都设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