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帮看看这个台达的程序

楼主(2012-02-10):
为什么程序段3,4 5,6,7 中间没有给d0赋值而程序还是可以执行下去,为什么程序2,4···段要赋值 还有m1036是个什么意思
程序如下

网友A:
M1029在脉冲指令每次执行完成后有个上升沿。

网友B:
就是M1029在脉冲指令每次执行完成后有个上升沿对DO进行加一操作
不断向前

网友C:
M1029是针对Y0的脉冲输出完毕的上升沿动作. M1036是针对Y4输出脉冲结束后的上升沿动作. 所以程序中用Y4做脉冲输出的都用M1036来给D0赋值. 而用Y0做脉冲输出的, 都用下面的M1029来给D0赋值!!
谢谢哈 受教了

楼主:
呵呵 谢谢了
还有那个m1036是什么意思 我在资料上找不到

网友B:
和M1029一样,M1036是Y4脉冲输出完毕标志位,有时间要把给你的<手册》认真看一下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