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编程求助

楼主(2012-02-10):
现在程序里有很多
LD M21
ANI M402
OUT Y20
LD Y20
ANI X21
TMR T1
LD T1
SET M402
这样的类型程序。就是有很多电机启动,我该用FC还是FB块?
用的块里接口就是IN,TEMP之类的那些该怎么设置?
M21是启动信号,M402是故障,X21是反馈,T1是定时器。急等
谢谢高手

楼主:
咋没高人回复啊?初次学习300的程序,所以一时有点疑问,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老兄,这应该是三菱或台达的IL程序吧。S7-300的程序不是这样写的

网友A:
S7-300的指令表功能强大。主要用于指针的控制和跳转语句。复杂的运算也有涉及。他的功能是三菱所不能及的。

网友B:
楼上你说的是西门子程序吗?记得三菱、台达的PLC输入、输出是这样的。西门子采用的是I/Q。

网友B:
FC是不带数据块的(DB),FB是带DB的,二者可以自由选择。

网友C:
用哪个都可以,关键看你的控制方式,甚至你fb,fc都不用,程序全写在ob1里面都没事。
如果你电机很多,且控制方式一样,建议用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