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系列伺服问题

楼主(2012-02-10):
请问MR的伺服为什么运行30分钟左右后老是报警,而且每次停车定位都不准,要滑行过1CM的距离

网友A:
1CM距离太长了,而且还要看你的报警代码是什么,大概要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程序换算错误、负载惯性太大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B:
程序换算错误、负载惯性太大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C:
马达问题,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D:
软件或程序还有编码器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