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和FX1N的编程

楼主(2012-02-10):
FX2N和FX1N的编程是一样的吗,我还没用过FX2N

网友A:
基本上差不多,看下使用手册就知道啦
QQ:532904130

网友B:
没有太大的区别,里面的一些特殊的东西1N用不了

网友C:
编程是一样,你看看FX系列的手册,有些指令在1N中用不了,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D:
大部分都一样的

网友E:
除了定位功能,2N比1N更强大。编程差不多,2N处理速度更快。

网友F:
没有什么大的区别,FX2N的plc兼容FX1N的编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