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DA模块编程

楼主(2012-02-10):
FX2N-2DA模块编程有谁帮我解释一下那些写入指令的意思
LD X0
MOV D10 K4M10
TOP K1 K16 K2M10 K1
TOP K1 K17 H0004 K1
TOP K1 K17 H0000 K1
TOP K1 K16 K1M18 K1
TOP K1 K17 H0002 K1
TOP K1 K17 H0000 K1
这里的K4M10是当做16位数据寄存器用吗,这几个TOP指令是什么意思有点不清楚,希望有位师傅指点一下哦刚学模拟量,谢谢!

网友A:
K4M10,是指把从m10到m25的16个M位做为一个16位的字来使用的. 这里的K后面的数字是: 1表示4个位. 2表示8个位. 3表示12个位. 4表示16个位.

网友A:
TOP指令其实是TO指令的上升沿脉冲执行型的指令. 就是TOP前面的驱动指令由OFF-ON的瞬间执行一次的做用! 在你的程序中,就是X0由OFF-ON的瞬间, 执行一次TO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