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跟变频器通信怎么设置

楼主(2012-02-10):
问你一下大家变频器跟三菱plc的D8120是怎么设置?设置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网友A:
主要包括:Al数据长度---0表示7位,1表示8位;B:奇偶校验---00表示无奇偶校验,01表示奇校验,11表示偶校验;C:停止位---0表示1位,1表示2位:D:波特率.设置好后传送到D8120.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B:
具体要看你要求了!请详细说出你的要求!

网友C:
好像有久前在论坛里有看到过你想要的程序可以下载,你再找找看,如果找不到可以来我群里,群共享里有,群号在回复留言的下面找,大门给各位开着呢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