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4AD-pt温度模块,得到的温度值怎么转换为实数在触摸屏上显示

楼主(2012-02-10):
关于FX2N-4AD-pt温度模块,得到的温度值怎么转换为实数在触摸屏上显示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网友B:
从触摸屏上设定读取PLC中存储温度的数据存储器的值,然后将其显示在触摸屏上就可以了

网友C:
编程触摸屏程序时有个功能叫数值输入,把里面的软元件改成你PLC用于存储温度的数据存储器的符号就行!~

网友D:
温度转换成D--,然后在触摸屏显示

网友E:
使用触摸屏的【数值显示】元件,设置【读取存储器地址】=PLC用于存储温度的数据存储器,比如D100
不断向前

网友F:
触摸屏组态编辑时,属性栏数据显示选实数,与对应的数据寄存器相连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了,已经解决了,要用DFLT指令转换为32位的浮点数,在显示屏上设定32浮点数可以解决

网友G:
啊有具体的程序,想学习一下
欢迎多多交流,我希望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H:
这个不要具体的程序吧,主要是通讯的时候把数据类型和小数点位数设定好了就行了。软元件地址不要搞错就ok了。
学习就在你我之间,其实不是很复杂,这个是不会受到距离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