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VC++如何用以太网控制Q系列控制器

楼主(2012-02-10):
怎么用VC++编写程序通过以太网来控制Q系列的控制器啊

楼主:
大虾门帮帮忙啊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以太网已经设置好了,但还是不清楚怎么用VC++来连接控制器

楼主:
莫有解决啊,死定了 啊

网友A:
如果你想用VC++来控制Q的控制器的话, 最好用三菱的那个MX Components的驱动软件, 安装之后VC++就能够加载三菱的驱动控件库了. 然后通讯的话就方便多了. 否则的话, 你用VC++自己写的话, 就比较难了......本站下载有那个MX Component的软件. 你可以下载来用用看哈...

网友B:
个人还是喜欢用RS232或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