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WINCC FLEXIBLE设计的画面与实际画面不符合?

楼主(2012-02-10):
我用的软件是WINCC FLEXIBLE 2007 ADVANCE,原有一触屏TP170,因为损坏换了个TP177的,然后在WINCC中进行了设备的变更以及部分画面的修改,传入触摸屏后怪事来了,部分显示的画面与软件中设计的画面不一样:
设计的画面:
实际显示的画面:
另外有的画面在软件中已删除,但在触摸屏中仍然存在。已做过OS更新也没用,请教各路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A:
重新复位至工厂设置,再下载试试。

网友B:
问西门子售服。。。

网友C:
上面两个按钮有无显示的条件限制?

楼主:
没有任何显示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