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2012-02-10):
我用的三荾PLC编程,用USBSC-09为何老是显示通迅错误.每个端口都试过了.帮忙

网友A:
通讯参数正确了?能确定硬件正常?线的驱动安装正确?

网友B:
主要看看驱动吧. 应该USBSC-09驱动装好的话, 电脑的硬件管理器中会有串口的端口号的吧! 查查看吧! 如果驱动安装不正确,就看不到端口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