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0):
西门子200PLC 在高速计数的时候,HC里面的数字是在不断变化的,,,,我想监控HC里面的数字,,当检测到HC里面的数字突然不变化的时候值一个位。。。。。正常开机的时候高速计数在工作,,当突然不计数了,说明机器卡死了不转了,,所以值一个位,来让马达立即停机。。。。

网友A:
好想法,不过只是检测不行,要用对比才行

楼主:
对比我用过中断来采集数据

楼主:
没人帮忙吗????今天打西门子电话也没能给个说法啊

网友B:
采集数据进行对比,进行中断处理。

楼主:
高手来求解啊,,怎么做如何是好啊,西门子技术部给我的答案是,西门子没有现成的这样指令,所以不好搞。

网友C:
高速计数的值在规定时间内若没完成 则产生个中断停止当前电机动作 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D:
先学会看梯形图,学会电工基本电路,这都是基本,买几本入门到精通的书,案例教程、视频教程、PLC实例,泡论坛学习看别人的程序学着去做,多向别人请教,无师自通唯有这样。
你也可以参加PLC培训,在学校时我在技成培训网买视频学习,还是老师推荐的,你不妨去看下,是否符合你。

网友E:
采用中断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计数的值在规定时间内若没完成 则产生个中断停止当前电机动作 实现你的要求

和我的思路一样,,,效果很一般,,,这样停机在1-2秒左右,,我在机器上过,采样时间太短会容易造成错误停机,,,,,这个比较麻烦的。。1-2意味着皮带要磨断了

网友F:
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够吗?如果够的话,对比两次扫描周期高速计数器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够吗?如果够的话,对比两次扫描周期高速计数器的数值。

SM0.6把HC传送到一个寄存器,,,和HC进行比较,,,当大于的时候说明正常,当等于的时候说明有问题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