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12-02-10):
开机后,plc上的指示灯都不断的闪烁,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楼主sug于2012-02-10 20:36发表的 plc :
开机后,plc上的指示灯都不断的闪烁,是什么原因
在综合板块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说明品牌与型号,即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又浪费大家的时间。

楼主:
西门子 s7200

网友B:
是输入还是输出?还是全部?一般原因:硬件坏了,电源问题,线路有不严重短路的或者过载或者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