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座和灯的问题

楼主(2012-02-10):
我们单位有间办公室的所有插座和日光灯都是用一只断路器控制的,原来一直好好的,可是今天只要一合上断路器就马上跳闸,连总开关都跳,把所有连在插座的电器都撤掉还是不行,把它们分开同时合闸也不行,最后轮换一个合,一个不合才正常了,各位朋友给说说这是什么原因好吗?先谢谢了!

网友A:
开关输出后面的线路,有短路的地方了。

楼主:
我知道是短路的问题,就是不明白文题出在哪个地方。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B:
把插座线与灯线分开,送完插座在送灯的电。我怀疑是日光灯有短路的。

网友C:
一般插座短路不多 估计日光灯线路短路

网友D:
短路或者漏电,把全部用电器关闭,用排除法解决。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