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2-02-11):
6楼层的升降机用什么开关来检测位置好?槽型是否可以?

网友A:
对于货梯来说.这是可以的.一定要双速运行加保险. 也可以用编码器定位.最主要还是看要求.这个你懂的......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是用一个开关检测还是用多个开关进行编码检测可靠点?(以前做水平直线控制时用的一个开关)

网友B:
在钢丝绳的滚筒轴上装一个旋转编码器用于测量轿厢的位置。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编码加光电可以吧
谢谢老师

网友D:
我觉得  平层误差要求高 上下0.5个厘米  就用编码器

平层误差 上下范围1个厘米,用接近开关都可以!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用平层感应器YG-1A就行。6层用6个,単速电梯和卷扬机及电动葫芦做的升降机平层误差5毫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在钢丝绳的滚筒轴上装一个旋转编码器用于测量轿厢的位置。

怎么实现这个功能?能否具体一些?俺没有接触过旋转编码器,所以想学习一下

网友G:
96我觉得还是在平层上做最好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考虑旋转编码器+检测开关。应该可以。

网友H:
一般在每层可用3个以上光电开关,2个到位(上下)减速,一个到位停止。客梯也多采用此方法,编码器的方法考虑,钢丝绳,载重等的弹性伸缩等因素一般不太可靠。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般在每层可用3个以上光电开关,2个到位(上下)减速,一个到位停止。客梯也多采用此方法,编码器的方法考虑,钢丝绳,载重等的弹性伸缩等因素一般不太可靠。

你这个就说错了,现在的客梯全是用编码器+变频器+主板的,你在哪里还见到用光电减速的?如果速度不高而且是单速的话,可以用感应器直接平层,如果速度高点的话,那就要选择双速,最好就是用变频器驱动,平层精度高!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网友J:
变频器成本高。

网友K:
虽然不是用在升降机上,旋转编码器的损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事关安全,你就多做些措施吧。

网友L:
编码器或者接近开关

网友M:
看完这个帖子 我要去了解一下旋转编码器了~新人遇到不懂的~就犹如天书
谢谢LZ的问题~与各位大侠们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N:
电机尾部加编码器